[求助] xilinx的S6系列FPGA mac cor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3-10):
各位大侠,紧急求助。
为什么xilinx的mac core没有sop和eop信号,只有一个rdy信号,难道xilinx的mac core有足够大的缓存,确保一帧数据接收完了才转发出来?
紧急求救,求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我曾经用过Virtex 5内的mac core,它有data和valid,然后在valid下降沿(无效)的时候有一个good packet的指示,如果是good packet表明包是好的,否则是坏包,应用层要丢掉。

当然,可能S6内的mac core有个大的buffer,可以放一个包。
其实一个包也不会多大buffer, 一般的mac core内容许的最大包长2048 bytes,一个不大的block ram就放下了。资源耗费不是很大,所以也有可能。

不过建议参考其data-sheet。

楼主:
请教上面的高手,网络协议规定最长的以太网包允许长度为65536 bytes,xilinx公司怎么知道它的用户不会用到特别极端的情况?它的data sheet上面就没有sop和eop,以前我用过altera的mac core,感觉很好用,现在用xilinx的,感觉有些关键信号都没有,很迷惑。

网友:
建议直接找技术支持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不是Xilinx公司不知道客户的极端应用,他们当然知道。只不过是,他们给你的是参考设计,按理说MAC里面是没有FIFO,完全pipeline结构的MAC而已。所以存包单元需要你自己设计的,但是他们也有参考设计,只是你用不用罢了,我用过的是这样的。可以自己设计存包单元,或者自己写一个interface单元,转化成有SOP和EOP的接口啊,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对网络协议不太了解。数据链路层的以太网帧,最大长度就是1518字节。而网络层的IP数据包,最大长度是65535字节。而从网络层下发到数据链路层的时候,会切割成很多个以太网帧,所以才会有SOP,EOP。
xilinx的mac核只是接收以太网帧用的,所以没有SOP,EOP

楼主(2011-04-13):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本来想偷懒不做一个存储完整包逻辑的。

网友(2012-04-19):
楼主是说。。。现在必须对网络层数据 传输到 数据链路层的数据进行中间存储么?
楼主顺便发一点资料让我也学学。。。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我现在在调一个v5,ml506板子的mac接口,为什么在ping的时候,主机可以传帧到fpga,而fpga在返回的时候就没有了,按照它给的example_design的address_swap module应该是个回环,我查过mac核文件的输出信号,它的CLIENDRXDVLD信号始终为0,这个问题不知版主遇到过没啊?现在真无力了 ,希望版主指点指点,多谢了(按照xilinx网站上给的修改都做好了,还是不行)

网友(2014-07-01):
大婶们,想使用FPGA开发网络通信这块,有没有比较合适的FPGA推荐的。
看网上用的比较多的有 S6 V6的 ,不知道那个更好?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