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中的零标志位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11-03-10):
零标志位,是判断运算结果是否为零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标志位?还有如果一条指令的运算结果为零,那么这个结果零,还需要存储吗?

网友:
当作某些分支,跳转类指令,更新pc的条件来用的
可能还有其他用途

第二条,不太清楚你什么意思。
有目的寄存器,或地址的结果,都会送到该去的地方。
不管它是几。

网友:
只要是CPU的判断语句中要使用这些标志来判断到底进行哪个流程

网友(2011-05-20):
计算机的指令一般都是有这么一条为零则转移,比如BEN。
c = a - b ;
if(c == 0)  branch.....
你的想法是干脆连a-b这一步和判断等于0这一步一起做了,那就是这两部合并成一条指令,但是一般计算机不会设计这种指令,因为为了这种操作,需要在译码段之前增加ALU部件,而且也不利用流水线的统一。

网友:
软件编程来说是用来做分支跳转判断条件的,从电路设计的角度我感觉加这个位是为了运算结果可以比较方便的用来判断(一般的ALU是把这个当一个输出端引出的),如果没有这位,那就得把ALU输出的32bit(假设是32位机)逐位相或,才知道是否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