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时钟问题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1-03-10):
现在的处理器动不动就是几个G的频率,这是我们能看到的CPU参数,但是本人是做IC的,知道频率到了这个程度的话,两个寄存器之间的逻辑延伸就不能超过0.几个纳了,感觉现在的工艺做不到吧,所以想请教一下到底目前的处理器工作的真正频率是多少,和他标注的频率是什么关系,或者哪里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看看啊 ,在GOOGLE上搜索的都是主频倍频之类的解答,请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不会做不到的,现在还有5GSa/s的ADC卖呢

网友(2011-07-29):
楼上说的有道理!!这块早就做到了

网友:
哪个知道这个快到底是咋做到的不?
上来知道一下吧

网友(2011-12-08):
我知道65nm下cpu clk最高可以1.2G(国内人水平),其它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2-07-25):
好像是在关键路径上插buffer,流水化。

网友(2012-11-13):
挖个坟

其实是做的到的,不同于DDR,CPU标注的工作频率是真正的运行频率,也就是流水线的流动频率。这也是为什么AMD能超频到8个G是很了不起的事。其实这个频率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个是CPU的制造工艺,每个MOSFET的性能是否强悍,是否耐压。另一方面取决于CPU设计中数据流动的延迟,如果关键路径延迟过高,那么时钟肯定上不去。解决方案之一可以按楼上说的加多流水线级数(也许不是在流水线上,it depends),这样每一级的路程短,一个时钟足够传递数据,造成的后果就是CPU性能其实是下降了。

主频是芯片运行的频率,外频是主板供电频率,倍频是二者的倍数

网友(2013-03-12):
CLK 知道吧 这就是的 工艺越先进 可以跑得越快

网友(2013-06-24):
标称频率如此高的原因:
1,不断提高流水线深度
2,工艺的增强
3,这是typical case,不是DC时一般使用的worst case

但是频率做高了一是功耗、散热问题,二是流水线太深容易出现hazard。所以现在的主流是多核多线程,不再一味追求高频率。

网友(2014-01-10):
还是不明白CPU是怎么设计的。在28nm工艺下,一个20bit左右的乘法器,跑到600MHz都已经比较困难了。几个G的时钟频率,难道每级寄存器之间都只放两三个门的组合逻辑?

网友(2015-02-05):
回复 网友A:

乘法是多周期指令。

网友(2015-03-12):
主频是芯片运行的频率,外频是主板供电频率,倍频是二者的倍数

网友(2018-10-15):
感谢楼主,很经典!

网友(2022-03-06):
用了锁相环和倍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