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 时钟问题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1-03-10):
现在的处理器动不动就是几个G的频率,这是我们能看到的CPU参数,但是本人是做IC的,知道频率到了这个程度的话,两个寄存器之间的逻辑延伸就不能超过0.几个纳了,感觉现在的工艺做不到吧,所以想请教一下到底目前的处理器工作的真正频率是多少,和他标注的频率是什么关系,或者哪里有相关的资料可以看看啊 ,在GOOGLE上搜索的都是主频倍频之类的解答,请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就是这个速度。
如果你能看ieee的论文的话,或者看ibm一些技术文档的话。
比如ibm的芯片,一个周期12,3个FO4 delay,然后通过SOI工艺,每个FO4也很小。

量化计算的话,5G=200ps,200ps/13 = 15ps(per FO4).
这个数据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整体性能提高,一个靠架构设计,一个靠先进工艺,另一个靠逻辑设计,电路设计。
欧美研究这些的人很多,水平也很高。

咱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被很多人瞧不起的龙芯组,人家至少也在这里面有所建树。

另外像现在频率非常高,其实并不是一个wafer上所有芯片都能达到这个速度。
最终产品会根据实测性能,分别出售。

网友:
二楼说的很到位

网友:
看看ASIC的知识,受教了

网友:
intel 处理器有些电路并不是像咱们做专用芯片那样自动布局布线,

而是手工绘制的,具体的也不是特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