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后仿LVS版图提取参数**.calibre.db怎么打开

楼主(2011-03-11):
请问后仿LVS版图提取参数**.calibre.db怎么打开,怎么才能查看版图提取出来的参数

网友:
求高手来解答啊   呵呵

网友(2011-05-15):
可以看netlist.pex文件

网友:
用emacs试试

网友:
这个文件其实就是GDSII格式!

网友:
为什么要看这个文件啊?
你是想看提取的网表,还是PEX提取出来的寄生参数啊?是做LVS用还是做PEX(LPE)用啊?

网友:
同6楼,如果你误删了版图,该文件可以当备份,蛮有用的,就是占地方。

网友(2023-08-27):
真诚发文,想在这个文件中添加一点东西(自己画的电感,在lvs中会被识别为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