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学习OVM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11):
最近学习OVM,碰到许多问题,在此想请教各位高手,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1.OVM包里的例子比较多,按照什么顺序看比较好?
2.Xbus里有很多参数、方法怎么在OVM Class Reference里找不到? 比如:ovm_analysis_port就找不到。
OVM Class Reference里只有analysis_port,而没有ovm_analysis_port,难道它们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名字不一样呢?

楼主:
问题补充:protected ovm_active_passive_enum is_active = OVM_ACTIVE;
这句话什么意思?ovm_active_passive_enum是什么数据类型,OVM Class Reference里找不到它。

楼主:
问题4:ovm_blocking_peek_port在OVM Class Reference里面也找不到,为什么呢?

楼主:
问题5:ovm_blocking_peek_imp在OVM Class Reference里面也找不到,为什么呢?

楼主:
问题6:ovm_analysis_imp在OVM Class Reference里面也找不到,为什么呢?

网友:
protected ovm_active_passive_enum is_active = OVM_ACTIVE 意思是这个OVC是主动的,可以发起transaction!

楼主:
感谢6#的回答,但是ovm_active_passive_enum是什么数据类型,OVM Class Reference里为什么找不到它。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4-6,你去ovm_*_imp和ovm_*_port下看看就知道了。你一定是没有仔细看文档。呵呵。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因为imp和port是不同类型的接口方式,而blocking_peek或者analysis是这个接口对应的处理事务的方式,所以就都放在一个大类里面来描述,没有单独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