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使用

楼主(2011-03-11):
在debussy中可以进行小的文件从modelsim中导出fsdb文件。但是我添加的文件多了,就不能导出fsdb。每次都停在

# Novas FSDB Dumper for ModelSim 5.4 (FLI),Release 5.4v9 (Win95/NT) 05/04/2005

# Copyright (C) 1996 - 2004 by NovasSoftware, Inc.

# *Novas* Create FSDB file 'PCMMODULE.fsdb'

就不运行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这边使用时,是在CMD下直接调用脚本跑VSIM,然后再用 debussy打开fsdb文件查看,这样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