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lp:waveview/spice explorer file doesn't exist

楼主(2011-03-11):
stimulate 能够完成,好像没有错误,AVANWAVES 能够单独打开。但是点击Hspui 界面的 WaveView 时弹出:“waveview/spice explorer file doesn't exist”,这是什么问题啊???在AVANWAVES  OPEN 时, bin 文件夹里面也没有可以执行的文件。

网友(2011-11-10):
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2-01-04):
同问。。。这没人来解答么。。。

网友(2012-04-15):
Configuration→Versions裡面要設定Cscope, Waveview的路徑
記得在File裡面Save Configuration

网友(2012-10-26):
按7楼的方法回去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之后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呀?

网友(2013-08-30):
额 刚才遇到了这个问题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2014-02-20):
我也试了7楼的办法也没有解决,有人成功的吗?

网友:
哎,试了,启动后瞬间就关了,没成功啊。

网友(2014-12-10):
cscope 路径在哪里呀?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5-02-01):
7L说得对哎

网友: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安装那个模块

网友:
需要下载那个部分,单独安装

网友(2015-03-24):
cscope, waveview are stand alone applications, they can be found in this forum, avanwave come together with hspice y can be used

网友(2015-08-11):
怎么回事?

网友(2016-01-11):
能给一个详细 的回答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6-10-22):
也就是说 设置 cscope的路径为awaves.exe的路径

网友(2018-10-15):
感謝大大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