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ARM处理器SOC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1):
做了一款基于ARM处理器的SOC芯片,流片回来后测试发现,ARM能正常和片内SRAM和ROM通信,却不能和片外SRAM进行通信,请教高手,ARM不能和片外SRAM通信的可能的原因???

网友:
这种问题太抽象了 可能性太多了
先查查硬件 看看外部的PCB板有没有问题 在降降频率 最好拿示波器 逻辑分析仪之类的抓波形看看

网友(2011-06-16):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