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ARM处理器SOC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1):
采用AMBA总线AHB,基于ARM处理器的SOC芯片,流片回来后进行板级测试时,发现ARM不能正常与片外SRAM通信,可以和片内SRAM通信。请教高手,为什么ARM不能和片外SRAM正常通信的可能原因???

网友:
你们用的是arm核?还是买的mcu封的sip?

网友:
验证平台搭的对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的ARM核,请问你对这个了解,分析一下原因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是能正常和片内ROM 和SRAM通信,就是读不到片外SRAM里数据?不知道为什么?  请问 如何才能找到其中的原因了??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很常见了,路径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爱到发烧飞洒的发生大

网友:
通过ddr与外部sram通信吗?

网友:
你说的sram指的是同步SRAM还是异步SRAM?如果是异步SRAM,那很有可能是信号之间的timing不对,如果是同步,那是不是时钟过快或者timing不对?,这些都可以通过示波器来看看

网友(2011-04-10):
时序不满足

网友:
总线接口时序正确么?

网友(2011-05-23):
这个可能的原因比较多吧

网友(2011-06-28):
问题解决了吗?总结一下吧!

网友:
示波器看看接口timing,然后和片外sram的datasheet中关于timing的图和数据对比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用逻辑分析仪看看存储器接口信号的逻辑是否正确?
逻辑关系正确的话,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2011-09-29):
有可能是时序的问题,或者需要调整时钟的相位,用示波器看看,时钟的沿和数据对齐了吗

楼主(2011-12-08):
注:我们的系统主频只有1M,后来我们重新做了一个测试版,测试结果是正常的,即ARM能正常和片外的SRAM通信,我们仅仅换了一个测试板,请问出现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2012-03-04):
查时序,用逻辑分析仪抓时序吧

楼主:
时序上没有问题了,出了时序上出问题,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

网友(2012-11-28):
功能+时序,还有别的问题吗?

网友(2013-07-27):
呵呵,你这个是在叫我吗猜谜语吗?换个测试版对了,两个板子对比下就一清二楚了,还问?

网友:
查一下连线的时序和极性,一般都是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