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写的UART自发自收有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3-11):
我写了一个UART的自发自收程序。连续发送一个8位数时正常。如图
发送2个或以上时,处第一个数外,都是错误的。

3

3
程序在附件内,请大家指点

网友:
能发,说明编得没问题。我猜想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看不到附件啊

楼主:
那就请你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用的Verilog,我用的是VHDL。我对verilog不熟。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时钟出了点问题。像发送或接收有规律的错误,而且都是在末位的话,多半是时钟的问题。你好好检察检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将停止位改为2,就可以收到正确的信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瞅一下 v写的?

网友:
你抓抓波形,瞬间就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在串口的收发中时钟的准确性很重要,串口的波特率都不是什么整数,一点误差会随着收发的增加而积累,所以前面的正确,后面的有误就合情合理了。但一般只要相差个一点半点的还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里是一个我在网上下载的VHDL程序,自己用了,觉得挺好用的。你参考参考吧。

网友(2011-05-12):
请问你有没有做字符串的收发啊?我现在在做串口这块,用FIFO缓存了下,可是我要对字符串进行处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将字符串中的字符一个个的获取并保存,能指点下吗?

网友(2014-11-20):
回复 网友A:

謝謝參考 ,一值都弄不太懂收發的程序 ,可有code 可以容易理解

网友(2015-11-27):
使用chipscope 看看收到怎樣的內容吧!

网友:
现在已经出现了自适应UART,接收无需指定时钟及格式。

网友(2016-01-18):
回复 网友A:

   如果连续发送2K字节的数据呢?我的总有那么一个字节出现错误。

网友(2017-07-24):
我觉得你这应该是状态机的问题,第一次发送结束和第二次发送开始之间衔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