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怎么安装hspice

楼主(2011-03-11):
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2011-05-22):
同求啊,怎么没人回复啊

楼主(2011-11-20):
回复 网友A:
你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挺简单的吧,跟一般的软件一样安装。再弄个环境变量什么的破解一下

网友:
一样的, installer 安装,然后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回复 3# dkslc 太他妈的麻烦了,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2012-01-26):
用 installer 安裝!!

网友(2014-03-23):
资深菜鸟 已经摸索一周了,还没 搞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听听

网友(2015-04-24):
同样装了好几天了,LM_LICENSE_FILE变量设置了但是hspice始终找不到license,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才把hspice-g-2012+cosmosscope2012+scl10.93在ubuntu12.04裝起來, 安裝步驟我就略過, 底下是我的license(單機版)設置:

1. 用LicGen以及SSS根據網卡MAC產生license文件
2. 用scl裡面的sssverify驗證license文件是正確的
3. 打開license文件, 把SERVER, DAEMON(VENDOR)開頭的文件列刪掉, 只留package feature
4. 設置環境變數
===============================
SYNOPSYS_HOME=/synopsys
HSP_HOME=$SYNOPSYS_HOME/Hspice-G-2012.06-SP1
SCL_HOME=$SYNOPSYS_HOME/scl_10.9.3
CSCOPE_HOME=$SYNOPSYS_HOME/cosmosscope
HSP_BIN=$HSP_HOME/hspice/bin
SCL_BIN=$SCL_HOME/linux/bin
CSCOPE_BIN=$CSCOPE_HOME/h-2012.12/ai_bin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SCL_BIN/synopsys.lic
export LM_LICENSE_FILE=$SCL_BIN/synopsys.lic
export export PATH=$HSP_BINCSCOPE_BINPATH
================================
5. 打開終端機, 執行hspice

网友(2016-06-23):
13楼确定这个方法可以用? 这个check license的时候就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