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阻塞消除

楼主(2011-03-11):
问各位一个弱弱的问题:
        就是布局之后placement std cell 发现有一点阻塞 ,然后就没有理这一点阻塞,直接做了CTS之后发现阻塞更严重了一点。
所以想在CTS之前或者之后调整placement std cell 。我用的方法就是加一些blockage,然后重新placement ,但是总是得不到理想的结果;
总是把原来比较好的分布给破坏了。
        所以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快速的处理掉那些阻塞啊!

        也想问一下,encounter是否有类似astro的局部 place 和route的功能呢?
        看过相关帮助没有找到类似的功能,不知道是否在哪个命令藏着相关的选项呢?

        盼复!

网友:
在用Encounter做placement是对congestion严重的module使用module padding,值一般设在1.05~1.2,这样目标module的placement density就比较低,congestion明显改善。

楼主:
多谢楼上的!

之前一直不明白padding是做什么的,现在明白了。多谢!

楼主:
顺便问一下2楼的大侠:
      就是我在place的时候,在默认的情况下有时候可以做到比较均匀的std cell 分布。但是由于在解决阻塞的时候会加入blockage,这样会导致分布的及其不均匀,一些corner的位置会比较空,经常是一大片都没有std cell。这样就导致阻塞在局部更加恶劣。所以我的思路是先让std cell均匀分布,然后在处理阻塞,最后在做CTS,最后再处理timing上的东西.不知道我这样的次序是否合理.请指教!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四个模块之间的连线比较多,在place的时候造成模块间的阻塞比较多.
把这四个模块做成一个group,重新让工具自己布局,但还是不理想.

如果加blockage 限制density的话,就会造成局部过密,有的部分空好大的地方,一个std cell也没有.

不知道改如何去改善这种情况.
core整理的利用率在76%左右

请大侠们给出出注意吧!谢谢!

网友:
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有可能你的floorplan没有做好,重新分区,切每一个module都要放进core内,设计属性如:
fence region guide.然后设计module padding 和cell padding.

网友:
解决拥塞,首先用placeDesign -congestion_effort high -timing_driven false,整个布局就很均匀了;其次,不要用partital blockage来解拥塞,因为它会造成blockage周围的拥塞,应该用我上面说的module padding的方式;最后,用Encounter 9.1,placement强很多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你说的这个命令配置 placeDesign -congestion_effort high *******
           这个是8.1的命令吗?
       看8。1帮助的说明不是这样的啊?

       9.1 我们还买不起,真是无奈啊!悄悄的问下有D版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dule pad 和cell pad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是对module模块单元density进行设置吗?还请详解。。。
加blockage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什么是module padding 和cell padding呢,往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preCTS就要清timing的,而且你会发现Timing和placement的结果也很大关系的,所以如果你在placement的阶段完全不考虑timing,后面可能会搞不定,而且congestion和timin会一直是矛盾。

我的做法是,先做一版只管Congestion,不管timing的placement,在做一版关注timing的incremental的placem。

楼主:
试过楼上各位大侠的提供的建议了;但是感觉还是效果不理想。
不过还是十分感谢!
这里还有几个问题是:
      如果布局的效果始终不理想,总有2%左右的congestion的话,十分可以放过去直接做CTS呢?
      如果不能放过去,在不增大面积的情况下如何做呢?Astro 有area place的功能,但是encounter如何快速实现呢? 我现在用for循环做placeDesign -InPlaceOpt 200次,不知道这样是否有效?
      做CTS的时候,就是看clock.report里面的信息吗?主要是否skew达到就可以了还是要关注其它的指标?另外CTS 的时候,clock tree上的inverter的级数如何控制?

网友:
什么是module padding 和cell padding呢

网友(2011-10-15):
正碰到congestion的问题,请教别人,说是前面powerplan时的stripe打多了,金属层可能也低了点,导致信号走线紧张,在这里又学习了!

网友:
setPlaceMode -congEffort high
setOptMode -congEffort high

specifyCellPad XXXX

网友:
specifyCellPad 是有这个命令 还有个specifymoduledensity 在碰到Module阻塞大的情况下。我会手动调整module density 也没有用到过module padding的命令。能说一下调整modulepadding的命令是什么?

网友:
For example:

setOptMode -modulepadding module_name 1.2

网友(2012-04-10):
回复 网友B:

    请问,module padding是什么呢?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8.1里面有的,但是和9.1放置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楼主:
    就是std cell 周围多少距离内不能放std cell ,是消除congestion的方法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用Encounter做placement是对congestion严重的module使用module padding,"请问,在encounter的GUI中是怎样操作的呢?能说的具体一点么?我是新手,多谢啦O(∩_∩)O~

网友(2013-04-12):
回复 网友D:

    弱弱问一句,怎样看阻塞的??有没有相应的文档。谁能帮帮我,正在学 encounter。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icc的菜鸟表示也不懂module padding是什么东东。。求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感觉像icc的keepout margin,就是将cell人为的撑大,是这个意思吗?那cellpadding呢?

网友(2013-05-14):
多谢楼上的!

网友(2014-07-29):
多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不知道改如何去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2015-09-14):
回复 网友D:

类似于halo的东西, 针对两个cell的via太靠近边缘导致的两个via报spacing 的时候可以加padding,padding加大了相应区域的密度就会降低。

网友(2015-12-02):
学习ing。。。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