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elta sigma ADC 设计流程???

楼主(2011-03-11):
最近一直在看书,看了 信号与系统,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实践方法等书
看了感觉一直在理论上有点感觉,懂了一点,也用matlab做一些滤波器的设计,都是按着书上来的,
但现在准备设计一个最简单的一阶delta sigma ADC,都感觉无从下手,不知道第一步该设计出什么,第二步该设计出什么,。。。。也不知道每一步都应该做到什么,用什么工具去设计,实现及验证。

有做过这方面设计的大师们出来点拨一下呢?

楼主:
或者有一个最简单ADC设计的完整步骤的文章吗?

网友:
我也一直在找相关的资料,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不过SDToolbox是非常有用的。

楼主:
或者可以这么说,就是MATLAB----》电路的过程!

网友:
你要是能自己给出一个specs的list,估计你就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了,

网友:
Try Razavi's book.

网友:
try to learn in a company

网友:
Just some of my experience:
1. Synthesize the NTF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ations using MATLAB;
2. Build the SDM topology in SIMULINK, and simulate including non-idealities;
3. Map the coefficients to R and C (continuous-time); or C array (discrete);
4. Build the SDM circuit using ideal SPICE micro-models (i.e an amplifier can be modeled as VCVG, and switched can be modeled as voltage controlled resistor);
5. Design each building block, and substitute into the macro-model circuits;
6. Eventually all circuit level is designed, and sweep the process corner.

网友(2011-07-18):
回复 楼主:

  有具体指标吗,大体步骤:
1.完全清楚原理,以及你要采用的结构;
2.利用sdtoolbox综合NTF,首先确定各个系数,前馈或者反馈的;
3.行为仿真,得到大致的snr范围,如果电路设计的好,电路仿真结果就基本一致;
4.做电路,版图,仿真。

网友(2020-03-26):
good, just learning SD ADC !!!

网友(2021-12-03):
thank you, 11# and 13#

网友A:
about this, you can ref Page 51, Chapter 10, EE315B for Sigma-delta ADC Design Flo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out this, you can ref Page 51, Chapter 10, EE315B for Sigma-delta ADC Design Flow

哥们,可以加个好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可以加个好友吗

for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 what

想请教一下sigma del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