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elta-sigma ADC内部DAC的参考电压是如何取的?

楼主(2011-03-11):
          上图所示是截取了一级积分器,请问Vrefp, Vrefn在在实际建模和设计电路时该如何定呢? 它们的取值如何影响电路性能呢?一直很困惑,请高手指点~~

网友:
对于单Bit量化的SD调制器来说,就可以使Vrefp+Vrefn=2Vcmn. 如:Vrefp=2.6v,Vrefn=0v,Vcmn=1.3v。这样,matlab建模时+Delta/2=1.3,-Delta/2=-1.3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考虑运放的output range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我还有个疑问:在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theory, design and simulation这本书的11.5.1节,作者讲到,即使是1bit的feedback DAC也会引入非线性,增加噪声和运放的负载,那么在实际设计中我该如何仿真,来确定由于Vref的非理想因素(如二次谐波,负载)等是在spec允许的范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不按您说的那样取,Vrefp, Vrefn取得不对称,会带来哪些效应,不知有没有论文讨论过呢,请您指点。

网友(2014-06-30):
回复 楼主:
轻微的不对称会增加噪底

网友(2016-10-28):
回复 楼主:

   accroding to signal swing

网友(2019-09-22):
请问楼主大神,这个问题应当如何处理呢?  vref决定了什么?

网友(2020-03-23):
just learning from here !!!

网友:
请问VREFP的取值需要考虑VDD吗,

网友(2021-12-17):
个人觉得,如果不给出书名和章节,那么“看书”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答案

网友:
说明他也不懂阿

网友(2022-03-25):
可以在搭模型的时候 VREF加上噪声,可以看到对sdm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