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中自动添加PG port

楼主(2011-03-12):
各位:
在Astro中怎么自动添加PG port啊?

网友:
LZ说的应该是自动添加PG pin吧,如果是的话,看下面:

创建电源环的设置面板中:Extend—>LL,LH,RL,RH,BL,BH,TL,TH。分别对应环的八个角落,按自己需要选上。
创建电源条的设置面板中:
Low Ends—>entend to low boundaries and generate pins
Hign Ends—>entend to hign boundaries and generate pins
选上后可在电源条的两端产生pin。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dbAllowToAddPGIOText #t
dbAddIOText (geGetEditCell) "pad or pinName" "*" 146  20

你help  "dbAddIOText"  看看

p/g port加了, 要全局信号:  VDD:   VSS:    global net

楼主:
按楼上的大侠的办法试了确实很奏效!!
非常感谢!!

楼主:
三楼和四楼的办法都很好用!!

网友:
如果是没有加PAD的一个PIN,怎么添加text?有人说会自动添加的,可是我怎么添加都加不上

网友:
pin本身就有text吧, 你在astro里面可以看到的,

网友:
本身的text导出GDS就没有了吧,在cadence里看不到的吧

网友:
找到了,有个选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