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area place

楼主(2011-03-12):
就是我在place的时候,在默认的情况下有时候可以做到比较均匀的std cell 分布。但是由于在解决阻塞的时候会加入blockage,这样会导致分布的及其不均匀,一些corner的位置会比较空,经常是一大片都没有std cell。这样就导致阻塞在局部更加恶劣。
      所以我的问题是如何做到std cell的均匀分布,或者说可以控制不出现比较大的空余.

网友(2013-10-31):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PlaceMode -maxDensity <value>   不让局部density过高,std cells 分布就可以较均匀

网友(2013-12-04):
现在encounter的版本不断升级,已经对cell 的place效果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