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套筒式结构运放为什么很难使输入和输出短接

楼主(2011-03-12):
大家好,套筒式结构运放为什么很难使输入和输出短接,谢谢!

网友:
    Generally, telescopic opamp Input CM range is too small to cover telescopic opamp Output Signal range (including CM+DM components)。Once output signal range exceed telescopic opamp Input CM range,the performance (eg. gain/bandwith) of telescopic opamp will degrade.
     However, in case  that the input signal is a DC voltage level and within the Input CM range of telescopic opamp, the input and output terminals of telescopic opamp can be connected directlty to configure a non-inverting gain (=1) amplifier/buffer.

网友:
因为输入共模点的问题

网友:
这书上不是说的很明白吗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overlap of input and output range is lit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