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 驱动与DC-DC区别

楼主(2011-03-12):
请问各位高手,此两者有什么去别吗,在设计上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呢?

网友:
LED 驱动一般稳流。

网友:
DC-DC转换器主要有三类结构包括linear ,Inductive和Charge Pump。LED驱动一般是用Inductive和Charge Pump来实现

网友:
如果是BOOST型的LED驱动和Boost型的DC_DC相比较,原理是一样的,LED驱动需要开路保护,还有的需要调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