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同步降压异步降压区别

楼主(2011-03-12):
请问DC-DC中的同步降压与异步降压有什么区别呢,市面上的DC-DC一般都是属于哪一种呢?

网友:
需外加续流二极管的就是异步降压。

楼主:
哪同步相对异步降压好处在哪里,性能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
死区时间控制得好的话,同步驱动器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

网友:
同步?你说的是同步整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