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将一个24位宽的数据利用上升和下降沿分成12位输出?

楼主(2011-03-12):
怎样将一个24位宽的数据利用输入时钟的上升和下降沿将数据分成12位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quartusII IPcore里边有个IO,你找找。用的是DDR

网友:
感觉最好首先将时钟二倍频,在利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进行采样得到。

网友:
quartus里面是有个模块可以的,也可以自己写移位寄存器

楼主:
   嗯,感觉如果两个时钟沿都用的话布线以后的速度不会很高。。。

网友:
即使ddr也是要倍频时钟的吧

网友:
同意三楼,一般的时钟只能满足上升沿比较好的特性,所以做好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