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在电脑重开机后还能沿着原来的仿真吗?

楼主(2011-03-12):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modelsim已经仿真三天了,过两天走得把电脑关掉;有办法把现在的仿真结果保存下来,等下次开机时能接着仿真吗?

网友:
我感到很惊恐,什么仿真能做这么长时间

网友:
这个方针时间是不是长了一点啊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除非你仿真结束的时候使用modelsim命令才能在下次打开时看远仿真波形

楼主:
长周期操作的仿真

网友:
这么长时间的仿真建议在服务器上跑。

网友:
我影响中VCS有这个功能,能够“暂停”。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