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模拟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1-03-13):
请问一个nmos的放大倍数能达到多大?
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我想这跟尺寸有关吧,特别是短沟道器件的话必须用专用的电路模拟软件才能得出参数吧,其实我也才刚入门,一起学习

网友:
20-30dB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计了一个W/L=279u/10u的共源放大器  电阻为3.8K  为什么Av只有5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才能达到20dB的放大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流多大,gm多大,一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