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问数字电路的论文问题

楼主(2011-03-13):
迫于毕业压力,想问问,学数字这块,哪块的比较容易发表论文啊?要求有创新点的那种

网友:
前端容易发论文吧,  如果是后端也可以发的

就是把一个芯片的物理设计流程整个描述下就行了

硕士论文都很水的,  随便混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