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手指点,这种两边带电阻的的bandgap该如何启动啊,谢谢!

楼主(2011-03-13):
最近在用65nm的工艺做一个1V的bandgap,采用拉杂维书上banba论文的结构。在VDD=0.9V , 温度-40的时候,VBE=812mv ,这个时候镜像管的过驱动电压只有90mv。

    如下图所示,R1 R2 约为90k , 正常工作时候流过7uA的电流。R3约为10k,正常工作时候流过5uA的电流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DC仿真的时候电路中存在着其它的偏置点。那就是R1和R2导通了,运放建立起来了,运放的两边输入电压均为300mv,R2 R3流过3uA的电流,但是Q1 Q2还是关闭状态。就是说,电路进入了其它的偏置点了。

    我现在采用的启动电路如图所示,但是由于工艺变化大,覆盖不了全部的cornor, DC 仿真的话65个cornor有6个不能启动,有时候甚至更多。
    求高手指点,这种两边带电阻的的bandgap该如何启动啊,谢谢!

网友:
以前见过这种基准是外面有个偏置产生电路,没见过这种自偏置的,期待高手。。。

网友:
你这个nmos input pair .3v 的dc电位是不会工作的,所以你所谓的运放建立起来了是不存在的(除非你用了那种VTH很小的特殊的nmos...)实际上.7v左右的Vbe在换corner时很容易让input nmos挂掉。建议你换个pmos的input pair,用两边的电阻做个dc分压会好调整很多的。

网友(2012-06-25):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最近在做bandgap。遇到了你在帖子里描述的情况。
基本的banba结构,两边带电阻。这种电路的启动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另外有一事一直不解。bandgap去给运放偏置电流,但是bandgap的稳定同样需要稳定工作的运放,请问这个情况下应该怎么调节呢。

楼主:
多谢指点!如果换了PMOS的话,因为电压最低只有0.9V,裕度不够

楼主:
回复  xushuainju

    版主你好。最近在做bandgap。遇到了你在帖子里描述的情况。
基本的banba结构, ...
引用 网友B:

这个bandgap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我没试着调下去了。至于偏置的原理,我自己认为大概是负反馈大于正反馈(自偏置的支路),所以或可留意下这个正反馈环路的增益

网友:
启动电路不好,
这个启动电路对电源电压有要求,
换一个就是了

网友(2020-11-01):
拿掉一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