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O

楼主(2011-03-13):
关于上图中的LC振荡器问几个问题
(1)振荡器的起振条件是M1和M2形成的负阻抵消L的寄生电阻么?
(2)M1和M2的尺寸越大,跨导就越大,负阻就越小,难道M1和M2的尺寸越大越不容易起振么?
(3)M1和M2的尺寸在设计VCO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取
(4)如何优化VCO的相位噪声,集成电感的Q值一般取多大呢,选电感值时,除了考虑振荡频率,还要考虑什么,是越大越好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人理,自己顶一下

网友:
负阻越小越容易起振

网友(2012-04-16):
Q值取震荡频率处的最大值,附近也可以,毕竟有PVT的影响。另外还需要考虑面积大小的影响,频率输出范围的影响等。M1和M2的尺寸,通常采用RF管,有时候其尺寸是离散的,根据需要,考虑了PVT,考虑了POST simulation能够震荡基本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