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什么是收敛

楼主(2011-03-13):
惭愧的很,对于时序收敛,以及在模拟电路仿真中遇到的不收敛等问题,
不是很明白实质,有没有高手可以阐述一下?

网友:
closure 对数字后端来说就是 干净,消除的意思,比如所有timing violation 全部修掉,
power 问题修带, SI问题修掉,

但是analog hspice仿真里面的convergence 不是这个意思,   你
做hspice仿真就知道了,有的DC仿真有时候找不到收敛点,也就是仿真出不了结果,
计算没法得出结果,
具体原因记不得了,

楼主:
噢。。。多谢!
继续顶起

网友:
hspice仿真的关键是解微分方程,如果初始条件不够的话,方程是解不出的。

网友(2022-07-19):
引用 网友A:
小白学习!

其实就是PT,PV,PA都clean,可以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