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乘除运算符的综合(小白级问题)

楼主(2011-03-14):
1.想问一下,直接在verilog代码里写上“*”或者“/”DC能直接综合吗?
2.那个“DW”什么的,从哪里能看到?
3.有资料了解它有什么样的乘、除法结构以及特点吗?
4.如果还能推荐点入门级的乘、除法器设计资料最好了。
我目前只会基本的verilog代码,对于综合、布线工具基本上还小白状态……请不要回答的太专业,谢谢。
十分期待大神、小神以及脱离小白阶层的兄弟们的回答~~~

网友:
1. *可以,DC会直接调用DW库,用synplify在FPGA上做的话会调用DSP核
    /也可以,但是只有整数的商,而通常应用希望得到小数或余数,直接写不太经济。
2. DW=DesignWare,是synopsys的库,在DC的安装目录下应该有。
    安装DC时应该有对应的license。
3. DW只有功能说明文档,没有设计说明文档。
4. 乘法、除法可以参考下面的文档,属于入门级。

网友:
我也是小白,直接写上乘或者除的话是可以综合的,你可以根据不同的面积功耗速度需要选择不同的结构。

网友:
1. 可(舊版DC則否)
2. synopsys lib. 去裝dc的目錄下找找.
3. 只有簡單的文件, 不會詳述內部結構.
4. google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2016-06-03):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2

网友(2016-11-01):
赞~回答了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