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某一支路可以看做PMOS电流镜和NMOS电流镜同时偏置的时候,电路电流由什么决定?

楼主(2011-03-14):
如图所示情况:其实很多二极管负载的输出都可以看做这情况吧,如果信号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支路电流由什么决定.
由电流最小的决定?一个掉出饱和区?.
谢谢!

网友:
没看懂电路图,帮顶,求解答

网友:
我记得以前也被这个问题困惑过,当时就是做一个普通的运放,后来自己反复测试得出的结论,应该是由电流小的那端电流镜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话,表述不够清楚,可否重新表述一下?

楼主:
M03镜像到M04,M01镜像到M02,如果M01的电流与M03不等,如I_M01>I_M03,那么M02进入线性区,I_M02=I_M03.

网友:
LZ这个结构有负反馈的
低频极点只一个,
因此能稳定的

网友:
fbk结构,类似walson电流镜

网友:
无语了,M02 M04的电流由M02决定,  M02通过以下反馈环路使自身电流变得和M04一样,这个环路就是

M02 》M06 》MPT》 M01 》 M02

网友:
有小的决定,razavi上讲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能详细解释下,若没有此环路时的区别吗?

没咋看出来此环路的作用

网友:
没看出这个电路的好处在哪?

网友:
类似电流比较器  应该是小电流决定

网友(2011-07-23):
我觉得应该是,书上也讲过

网友(2011-10-13):
这个是一个负反馈环路

就现在的部分电路看,目的是钳住M01 M02的电流

不过干嘛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
M02、M06互相钳位,消除MB2的偏置波动,使得MPT漏电流恒定。谁能讲解下,既然M07钳位了上电压,M05镜像M3做什么用呢?
MPT的源端是VIN,稳压电路的部分吗?

网友(2018-07-13):
回复 网友B:

    反馈环路:假设M02 的电流变大,其D端电压变小,Y变小,Z变大,最右端电流变小,导致MPT的D电压变小,即M01的G电压变小,最终使得电流变小,也就起到了反馈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