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14):
SPI slaver如何给内部的接收计数器复位,必须要一个更快的系统时钟吗?

比如说SPI借口的EEPROM或者FLASH不需要内部时钟又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网友:
我并没有详细研究过EEPROM或者FLASH的时序。但是我认为,
EEPROM或者FLASH本身是存储器,而存储器的基本组成,并不需要时钟,只需要片选,地址和数据线即可完成存储器访问。所以这些是异步接口,不需要时钟很正常。

网友:
要求不严格的话可以用纯数字的ring osc,外面触发起振,振几个周期后把自己关掉,我见过有这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