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极点的q值 是什么?

楼主(2011-03-14):
极点的q值 是什么?

网友:
absolute value of Image Part/absolute value of real Part,
if your pole is real, so Q=0,there is no ringing

网友A:
我看到的定义与ls的有出入,是实数部分与2倍该极点到原点的距离,所以实数极点的Q值应该是0。5,可以通过cadence验证

楼主:
???是质量因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中文翻译是什么,不过这样直译貌似不太符合电路里的应用。建议你直接网上找个定义先看看吧,定义网上很好找的。

网友:
thanx!have learn something more

网友(2021-02-24):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的定义与ls的有出入,是实数部分与2倍该极点到原点的距离,所以实数极点的Q值应该是0。5,可以通过ca ...

同意这层,本人用cadence仿真过PLL,实数零点Q值是-0.5

网友C(2021-06-28):
这是之前看到的一种定义:

网友(2022-11-21):
引用 网友C:
这是之前看到的一种定义:

公式化简一下就是极点的幅值除以2倍的实部值,与三楼的实部除以2倍幅值有些出入,个人认为该公式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