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sigma-delta ADCmodulator中各部分参数

楼主(2011-03-14):
指标为信号带宽62.5k  过采样为4MHz input Vpp=1V 采用的tsmc.18工艺
如何计算各级的采样电容和反馈电容的值
关于积分器运放的带宽,增益该怎么计算,请高手帮忙

网友:
目前还没做过SIGMA-DELTA,
你可以在论坛里找找看有没有硕博士论文,讲sigma-delta的,
一般都会有讲如何确定Cs,Cf, Gain bandwidth, etc.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文中有很多的公式推导,而且有些不尽相同,不知道如何选用,有没有做过的人帮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得知道你想设计的ADC的number of bits, DR, SNR,
然后利用一些公式,或是表格,可以知道大概需要哪种结构,single stage or multiple stages, second order or third order, one bit quantizer or multi bits ...
然后考虑是不是要采用zero和pole optimization.
接下来选择一种可以满足你要求的结构,进行NTF optimization
对所得参数根据实际电路full swing 进行dynamic scaling
把参数进行微调,以便用ratio表示
对调整过参数进行behavioral 仿真,验证stabitliy 和SNR,对参数进行调整
trade off between stability and peak SNR
这样SQNR满足要求后,对capacitor和resistor进行sizing,thermla noise 一般dominate quantization noise
然后在behavirol模型里面引入non-ideality, finite bandwidth, finite DC gain etc, DAC mismatch.
具体continous time实现还是discrete time实现有所不同,而且最好是有牛人从system级上把architecture和spec定好,
我没做过ADC,只是偶尔和组里人聊过,希望大牛指点

网友:
有没有人具体的说说啊,sigma delta AD实在很难理解

网友:
怎么还是没人知道呢

网友(2011-05-10):
我顶叮叮当当调度调度

网友:
4楼的  解释 还可以哦 呵呵

网友(2014-05-20):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4-08-05):
回复 网友A:

    4楼的说挺好的。。。。没做过都这么熟悉。。

网友(2014-10-14):
读一篇博士论文,按照其中的步骤仿真,弄清楚每一步就把设计过程搞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一篇详细的博士论文。。

网友(2016-12-08):
最大输入电压怎么计算

网友:
    try

国立交通大学. 电机与控制工程研究所. 硕士论文.

建立二阶多位积分三角模拟数字转换器之设计模型. 与改进信号噪声比公式估测之准确度
...

研究生:陈威志.

网友(2021-01-15):
第一级的采样电容影响着整个系统的噪声,通过输入信号幅度,所要达到的snr,osr来确定第一级的采样电容,snr=vp^2*Cs*OSR/8kt.再根据系数可以确定第一级的额反馈电容,后面几级的采样电容可以小一点比如第一级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