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C的SNR怎么计算

楼主(2011-03-14):
如题,请教各位ADC的SNR怎么计算,我想通过SNR=6.02*ENOB+1.76计算出ENOB。但SNR怎么得出呢,我目前用的方法是,对理想正弦信号进行AD转换,之后再通过理想DAC还原成周期性阶梯状的正弦信号,之后进行等时间间隔采样,然后将采样数据在matlab中进行FFT分析,通过基波能量/各次谐波能量之和得出SNR,这样对么。如图所示,我做的是8位10Msps的ADC,但因为10M采样无法做到整周期采样并且采样数为2的N次方个,因此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我头儿这么说的。。。)所以这是我用8Msps进行仿真得出的数据,最后算出的ENOB竟然高于8了。

网友:
1. “10M采样无法做到整周期采样”,这个表述有点怪,应该可以到整周期采样的。你的理解为何?

2. “最后算出的ENOB竟然高于8”,请问是8.0x的量级吗?如果是,则此种结果是可能出现的。
   从FFT频谱图可以看出你做FFT的点数是比较少的。在比较少FFT点数的情况下,当考虑仿真精度及MATLAB运算精度时,这个结果是可能出现的。就像你用MATLAB写一个理想的8-bit ADC,然后仿真,最后仅取很少的数据做FFT计算SNR,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楼上,第一个问题,我们头儿说采样点数同时要为2的N次方,才不会造成数据丢失。8MSPS采样,我采了32个周期,不知道多少周期计算出来的SNR更接近实际呢,可能你也看到了,图中得出的结果没有二次谐波和四次谐波幅度。
还有,照您的说法,我这个测试SNR的方法是对的,只是精度还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还有一个现象,因为我的正弦信号是1M的频率,采用8MSPS采样后,每个周期正好采8个点,并且每个周期8个采样值的大小相当,也就是说采样点是循环的。

网友:
1. "照您的说法,我这个测试SNR的方法是对的,只是精度还不够?"
     由于还不知道你的具体操作,所以也不能确认是否有问题。但如果你对FFT的结果有疑问时,最好再Double Confirm下自己的Testbench等。

2.  “对了,还有一个现象,因为我的正弦信号是1M的频率,采用8MSPS采样后,每个周期正好采8个点,并且每个周期8个采样值的大小相当,也就是说采样点是循环的。”
     一个周期8个点有点少。输入频率可以写成分数形式:fin=N/M*fs,其中:M=2^K,而N为奇数,fs为采样频率。这样,你就可以通过合理取K的大小来达到你要的采样点数M了。

3. 还有提醒一下,为了得到更接近实际的ENOB/SNDR,建议采用Transient noise仿真。这样仿真结果会包含电路器件的噪声,而transient仿真结果仅包含量化噪声和电路的非线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听头的 干啥,你自己没有”头“ 啊, 至少要理解头为啥这么说,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个人认为你自己在网上查查,到底如何计算的。不要一会儿听头的,一会儿问大家。贴一个附件给你看,仔细看明白了你就会了, 我也是在网上找的。

Selecting the Optimum Test Tones and Test Equipment for.pdf

ADC sim

网友(2012-12-24):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 !!!!!!

网友:
N为质数

网友(2013-07-22):
你的头儿是对的,可以试试采集1.xxxxM信号,基本接近理论值

网友(2013-10-07):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4-07-11):
下载了看看分享的东西

网友(2015-04-14):
研究一下

网友(2016-10-06):
回复 网友B:

收下這好東西了 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吧。。。

网友(2017-07-18):
回复 网友B:

   O(∩_∩)O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了解了是为了保证coherent sampling和避免spectral leakage才要求Nwindow是integer odd or mutually primer number

网友(2018-08-17):
谢谢分享,
采样要用相干采样,且互质
我是想看看采样后的二进制码必须要转换成十进制才能做FFT吗?

网友(2021-08-0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听头的 干啥,你自己没有”头“ 啊, 至少要理解头为啥这么说,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4-02-18):
Take the FFT of the transient response. Then add power in the signal bins and from that subtract the power in the remaining bins. The result will be SNR in 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