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worst and rcworst区别

楼主(2011-03-14):
哥儿们最近在学习PR,碰到关于corner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tsmc 90nm ,foundry提供的tlu+文件共有五个corner,cbest, cworst, rcbest, rcworst and typical
我想问一下cworst and rcworst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从字面的理解来看,似乎一个有R,一个没有R

楼主:
那岂不是rcworst比cworst更准确,cworst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难道仅仅为了降低runtime?

网友:
你可以具体看看  itf/tluplus的文件, 里面有具体的R、C信息

我的字面理解是 rcworst比cworst 电阻要更大, 所以对delay增加更大,

楼主:
研究了一下itf,rcworst确实比cworst的电阻大,但电容却比cworst小。
所以RC并不能保证哪个corner大,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告诉我,究竟是PR时就将rcworst and cworst都分析一遍呢(analysis of setup time),还是PR只选一个,而signoff时将这些corner都PT一下?

网友:
这个看flow了,有的公司喜欢MCMM , 所有signoff corner都和PR 一样,

有的只看重signoff, PR的时候选一个就行

不管哪种,只要最后全部signoff即可,

网友:
全在这里胡说八道,不懂的别瞎说,误导人。
我发过这样子的帖子,提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在哪里?多谢

网友:
Cworst 应该cell worst,RCworster应该是金属线的worst.

网友(2012-10-22):
同问,一年多了也没人回答

网友:
TSMC的rcworst不一定比他的cworst时序差,至于要用哪个corner sign off,应该按照TSMC的推荐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拋開TSMC,很多foundry都提供cworst and rcworst,且不一定提供flow,那么該如何選擇呢,當然穩妥的方法是全部run一遍。而這兩個corner實在不清楚哪個rc更悲觀,有什么簡單的方法判斷嗎?

网友(2013-09-04):
回复 网友B:

老大,您的帖子呢?给个链接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cworst 是Capacitance worst

网友:
delay是根据RC模型来计算
cworst是选C worst的情况来计算
rcworst是选R wosrt(C尽可能的选worst)的情况来计算

typical以及cbest rcbest类推

网友(2013-10-30):
A typical set of parasitic corners is listed below:
TYPICAL - all metal parameters at nominal values (nominal thickness, width, spacing)
CWORST - maximize C
CBEST - minimize C
RCWORST - maximize R (and make C as high as possible given maximal R)
RCBEST - minimize R (and make C is low as possible given minimal R)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么rcworst and cworst哪个更悲观for setup?rcbest and cbest哪个更悲观for hold?

网友(2013-12-04):
回复 网友E:

    目前工艺,setup    cworst最差,hold   cbest最差,至少在encounter里面report_timing可以用这两个corner。可以涵盖大多数

网友(2014-05-14):
顶起来 求答案!

网友:
    做过一个TSMC28nm项目,setup是cworst最差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做的项目里,对Setup而言,cworst是最差的;Hold:cbest.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一段的出处是?

网友(2014-09-04):
请参照这个链接有详细的讲解,基本概念不能含糊。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cess_corners

网友:
把所有的corner 跑一遍    看哪个最差! 最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