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FPGA中IP核的复用问题(VHDL)

楼主(2011-03-14):
我在一个工程的子模块中用到了一个浮点核,还能在另一个子模块中也用它吗?要是重新添加和例化核,是一定会占用很多资源,还是不会额外增加。请大虾们赐教!

网友:
重新例化必然资源翻倍。

如果不需要在同一时刻使用,可以在接口使用选择器复用信号。
如果两个模块同时都要计算浮点,而又无法pipe、仲裁之类,必须重新例化。

这个在设计模块时就要考虑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接口上使用选择器复用信号”这句话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小弟不胜明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554136435这是我的QQ号,希望能和您交流。

网友:
如果是软核的话重新设计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换了一种方法去做。在一个文件里用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