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闪烁噪声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1-03-14):
1 在bsim3v3模型中,定义 Flicker Noise = Kf*Ids^af/(Cox*Leff)*1/f^ef,       (1)
       其中,Kf is the Flicker noise parameter, af is Frequency exponent, ef is Flicker exponent 。
   而在razavi书中,Flicker Noise = K/(Cox*W*L)*1/f,    (2)
    请问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表达式之间的关系。

2 转角频率 fc = K/(Cox*W*L)*gm*3/(8kT),随着工艺的特征尺寸的不断减小,将如何变化?为什么?

先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
好问题!等待学习

网友:
感觉razavi书里做了简化了吧。。

楼主:
怎么可以自己顶自己的帖不?
望高手指导啊~~

网友:
bsim中加入了很多非理想的系数,而这种系数通常情况下对式子的影响很小。Razavi那本书其实原理性的东西讲得不深入的,以入门为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低频什么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低的意思是吗?
    有没有比较理论化,公式化的解释方法?

网友B:
如果你是搞device modeling,你就该看的就远不止bsim3v3和razavi的书了,在最新的bsim4.x里面,flikcer noise和number of finger等参数都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是搞电路的,你只要知道1/f特性和Vn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sqrt(WL)就够了。corner都是仿真出来,指望算没啥意义。看看noise contribution你就知道该优化thermal noise还是flickre noise 了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搞device modeling,你就该看的就远不止bsim3v3和razavi的书了,在最新的bsim4.x里面,flikcer noi ...

您好。可以讨论一下对器件的噪声特性进行建模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