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CS仿真选项请教

楼主(2011-03-14):
VCS仿真选项有-nospecify  -notimingcheck  这两个选项是禁止时序检查的,
仿真的时候不是应该都做时序检查的吗?
还是说前仿可以不进行时序检查?

楼主:
sdf不是有时序检查方面的定义吗。。。

网友:
做前仿的时候,不用管这两个信号,如果做Gate或者layout的后仿真的话,如果你不想做带sdf的时序仿真,就要用到这两个参数了,否则仿真会出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我理解下:加上这两个选项是可以不进行时序检查,而节省仿真时间。
    说会出错是怎么个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