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惯性延时?

楼主(2011-03-14):
看文档说sdf文件反标的互联线延时为惯性延时...那么什么是惯性延时呢?

网友:
期待牛人解答。我怎么记得cell的延时才是惯性延时。。。。。。。。。

网友:
有英语么,  翻译出来 谁知道啊

网友:
惯性延时就是任何小于该延时值的变化都不能被传输下去,如果是传输延时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
同意4楼。但为什么楼主说的连线延时是惯性延时呢?

网友:
inertial delay and Trasport delay
inertial delay : defined for cell,
Trasport delay : defined for wire.
从表现上来说,inertial delay会阻止一些spike,但是后者会照传不误。
我也纳闷为什么楼主那样说。
要不贴出你的log来,大家就清楚了。翻译有时候害死人。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是从文档中看的。别人翻译好的。
是这么说的:

楼主:
VCS默认的路径延时(module path delay),sdf文件反标的互联延迟(INTERCONNECT delay)为惯性延迟。而原语门,开关,连续赋值语句和MIPD(module input port delay)的延迟则只能是惯性延迟。

楼主:
会不会是这个文档里说错了。根据大家说的想想,idbi说的我能理解了。

网友:
    老实说,你看这种翻译文章还不如直接看guide,这段话译自guide中:
You can apply transport delays on all module path delays and all SDF INTERCONNECT delays back-annotated to a net from an SDF file.

Gates, switches, MIPDs, and continuous assignments only have inertial delays, which are the default type of delay for module path delays and INTERCONNECT delays back-annotated from an SDF file to a net.

对VCS而言,这两种delay可以视为模式或者属性。系统默认对来自SDF的所有延时(module path delay and wire delay)均赋inertial delay属性,但是你可以手工更改为transport delay。例外的是门级(Gates, switches, MIPDs, and continuous assignments)均无法赋transport delay。

The difference betwwen transport delay and inertial delay is whether a pulse with narrower width can path through the module or wire.

楼主:
这下清楚了,非常感谢。虽然userguide能看懂,但是理解起来确实挺拗口的。向版主看齐。

网友(2016-02-24):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interconnect的delay是1,2ps,甚至是0,这个正不正常?问过之前做过的他们都不怎么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