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中怎样编写,使用自定义函数(VHDL)

楼主(2011-03-15):
小弟又遇着问题了,我编了一个下取整函数,我先是在C:\Xilinx91i\vhdl\src下建了一个WORK库,然后照着IEEE里面的程序包也写了一个,把下取整函数放里面了,也在代码前面做了使用声明,但编译通不过。说找不到我写的那个程序包。我多方查阅,似乎WORK库不是这么用的。于是乎,我直接在工程里面添加VHDL程序包,但错误更多了。我想请教的是,希望某位大虾能给出编写和使用自己写的函数的一个具体步骤。最好能给一个简单的例子。小弟不胜感激!先谢了。

网友:
你把自定义的函数放到一个vhd文件里面,在这个文件里面用package的定义加入你的函数,至于package怎么用,找一些参考书去看看,应该很简单的。最后把这个带有package的vhd文件和你的设计文件一起编译即可,注意该package的vhd文件应该在设计文件之前进行编译,而且设计文件需要使用use work.该package名字.all这条语句,这样就可以实现使用你自定义的函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