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CU中总线的实现方式

楼主(2011-03-15):
最近从开源网站上下了一个PIC16f84的mcu,看了一下,发现它的总线实现是用的多路选择器,我一直以为总线的实现要用三态门的,用三态门做总线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用多路选择器又有什么好处呢?
       三态门的话我觉得应该比较省面积,控制起来也应该比较方便,只需要一个使能就可以了。
       多路选择器理论上也没啥问题,可是我觉得MCU中的寄存器都在各个模块中,是分开的,需要从各个模块分别拉线到多路选择器,总共二三十个8位寄存器,会不会出现布线布不通的问题,就算能布通,这个多路选择器的延时会不会很大,从多路选择器出来的数据还要经过ALU,也是很大的组合逻辑,会不会导致建立时间不足。
       有点困惑,大家都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总线啊。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综合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吗?
       希望大家讨论一下,共同进步。

网友:
片上bus使用mux有利于综合、时序分析、DF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您能说具体点吗,它是怎样有利于综合时序分析和DFT得呢?

网友:
三态门、双向总线、门控时钟/reset、latch等等在综合、时序分析、DFT时都是很麻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说点吧,很不全面了

这个三态门的z怎么处理,例如时序分析时z->1 z->0 之类的转化怎么计算时序,综合当然也是时序驱动的了
dft时也要对三态门的控制端专门处理,此外z是无法传播出来的,也就无从知道这个三态门自己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