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vn使用请教

楼主(2011-03-15):
想请教大家,使用版本控制时,是直接键入svn 的代码操作,还是借助svn的图形界面?如果是图形界面,请问是什么软件??

楼主:
我用的图形界面是rapidsvn, 发现它无法打tag, 追加版本号,也不支持1.1.1等分级目录,想请问用过的高手,rapidsvn是不是不支持这种功能? 各位用的都是哪个版本控制软件? 免费好用的?

网友(2012-12-26):
龟svn软件
直接输命令也可以

网友(2018-01-17):
esv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