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 为何很多工具如icfb,laker启动时加“&”到后台运行?

楼主(2011-03-15):
RT。

看了工具的User Guide,工具启动时都有"&"

虽然“&”是后台运行的option,但似乎启动时加不加“&”没有区别啊? 有些搞不懂的是,我觉得run script时加“&”转到后台运行还能理解, 可工具启动时就“&”后台运行实在没道理啊!

网友:
加了&, terminal 可以干其他活了呀!

网友:
后台运行, 该term就可以干别的用

但是有些工具没法&运行,如encounter ,   交互式shell,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后端通常有2个境界:
          1.把linux(unix)当windows用
          2.钟情terminal或者konsole之类的文本界面,但是会喜欢用鼠标切换
    我倒是想再加一个境界,广告词是“摆脱鼠标,摆脱肩周炎!“

    从第二个境界起就知道多一个被占用的session是多么让人讨厌!

网友:
Throw the EDA process to background; so you can use the same terminal for other jobs. Sometimes you have the terminal set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you don't need to set another terminal.

楼主:
But, adding "&" after invoke command like "laker -gui &", the "shell prompt" does not get free, that means this terminal is not available for others! Can you give me few direction?

网友:
這是屬於 LINUX jobs controller 的議題。

网友(2011-06-14):
这个工具没有关系,是linux的问题,不加&,你关掉了Terminal,那icfb也同样会关掉的,这样会不方便。
当然如果你输入的时候没有加&,也没什么关系,你习惯就好。如果你没加&,但后来又想后台运行了,你可以在启动icfb的Terminal里按ctrl+z,然后输入bg再回车就好,如果你加了&,但想前台运行,直接在Terminal里输入fg再回车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践测试后,LZ为正解,多谢。

网友(2013-04-25):
加&是换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