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tcl脚本

楼主(2011-03-15):
各位大侠,刚接触tcl脚本;set_wire_load_model -library slow -name ForQA -max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不知哪位大侠可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set_wire_model :设置线载模型
-library slow 指定使用的线载模型的库的名称是“slow”
-name ForQA  库里名称是ForQA名称的线载模型
-max使用这个线载延时最大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