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芯片IC设计基本问题

楼主(2011-03-15):
看IEEE上的论文有好多电路图都有电感线圈,请问一下电感线圈能集成到芯片中吗?线圈加入到设计的电路会不会受外界环境影响

下图是一个简化后级电路振荡器,有线圏,线圈最后是应该在片外,还是片内。

楼主:
L0能集成到芯片内吗?

网友:
lc tank vco,rf ic集成电感很平常

网友(2011-06-24):
RF一般是集成在里面的,也可以外接,低频的一般都外接的,在PCB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