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用普通逻辑实现memory compiler产生的memory的功能

楼主(2011-03-15):
请问如何用普通逻辑(DFF)实现memory compiler产生的memory的功能?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
谢谢!

网友:
数组,举个例子吧,部分代码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wr_n;
  input rd_n;
  input [`addr_width-1:0] wr_addr;
  input [`addr_width-1:0] rd_addr;
  input  [data_width-1:0] data_in;
  output [data_width-1:0] data_out;

  reg [data_width-1:0] data_out;
  reg [data_width-1:0] ram [data_depth-1:0];

//rea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 1'b0)
                  data_out <= 0;
          else if (!rd_n)
                  data_out <= ram[rd_addr];

        //write
        always @ (posedge clk)
                if (!wr_n)
                        ram[wr_addr] <= data_in;

楼主:
请问这样的代码可以直接用标准单元库综合么?
谢谢!

网友:
可以啊,面积大
规模的话应该用register file或sram了

网友(2011-06-15):
看不出有什么算法来?

网友(2014-10-26):
仿真这么用行,
如果很大,设计是不会这么用的,要用ram 和register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