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经典class ab 结构设计LDO ,如何进行补偿吗?

楼主(2011-03-15):
class ab结构

class ab结构

我想用如图所示的结构搭一个ldo电路,也即从MP和MN输出端去驱动功率管。想请教一下大家这样的电路应该如何去补偿,相关问题如下:

1,A和B两点到底是一个极点还是两个极点啊,我看论坛上有人说这种结构A和B是交流短路的,那么这两个可以看成一个极点吗?
2    一般的补偿都是从A和B各引一个miller电容和调零电路到输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当做极点分裂,那是不是要将Mp和Mn的输出极点(也就是ldo功率管的GATE处)推到高频?,而两个调零电阻又是去抵消哪个极点啊?
3  如果应用在ldo电路中,负载处一个极点,功率管GATE处一个极点,A,B处各有一个极点,电路该怎么补偿啊?一个运用这种结构的ldo电路零极点想要达到环路稳定的状态,零极点怎么分布啊?尤其是A,B及功率管gate端这些极点位置是什么样的啊?
初涉模拟电路,请大家多多指点,十分谢谢!
另外,有没有关于这种结构的小信号分析方面的paper啊,再次感谢!

网友:
能先说说这个结构有什么好处吗?感觉AB应该算一个极点,且是低频,功率管栅极的极点被推倒高频,主要是补输出极点,用动态零点应该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哈,我原本也是这样想的,但不明白A,B既然可以当做一个极点,那为什么A和B的到加miller电容和调零电阻到输出啊,只加一路行不行啊,而且如果将A B当做主极点,这个极点位置该怎么算啊?有没有这方面的小信号推导的资料啊?  至于这种结构好处,我也从一些书上看说是功耗低之类的,也不太清楚,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楼主:
我个人认为,小信号分析时,可以将A,B两点认为小信号短路,从而电路增益的计算就转化成了第一级是rail to rail ,第二级是一个简单推挽放大器的,不知道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

网友:
这种结构一般是用来改善LDO的瞬态响应用的,AB驱动能力强,但是要损耗电流,补偿一般采用嵌套密勒补偿,AB就一个极点,老实讲你的问题有点多,多看点paper自然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您的回复。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我其实最想问的是,用小信号算增益的时候,AB两点可以当做小信号短路吗,从而将增益的计算装换成普通的折叠运放?但是我自己搭电路仿真的时候,发现B到A是有增益的啊,有几十db,如果有增益还算是交流短路吗?还是我仿真的结果有问题啊?
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2012-04-19):
额 AB类放到ldo里面

网友(2012-07-26):
刚刚做class ab,跟楼主有同样的疑惑。
1.A B 为何是交流短路?A B 之间的信号是同相的,因此没有小信号电流流过它们之间的阻抗,因此可认为阻抗应为无穷大(sansen的解释),因此可视为交流开路??
2.如果A B交流开路,是否可以看成是两个独立的已补偿的运放最后输出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