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ntlr词法分析器的使用

楼主(2011-03-15):
我刚刚接触antlr词法分析器只略看了些基本理论知识,关于做实例就完全不懂了,我想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和软件,以及软件的下载地址.多谢各位了

网友:
曾经也弄过这个compiler of compiler.
只需要下载他的jar文件,加上java 编译环境即可。

现在没有用它了,还是用比较熟悉的flex/bison来设计编译相关的工具。
不过ANTLR感觉是很不错的,看是否合适自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喽,我找了好多antlr的jar文件,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你的意思是说它是要在java的编译环境下使用吗,那就只要装一个java编译器就可以了吗?

网友:
http://www.antlr.org/download.html目录下下载:antlr-3.3-complete.jar
加上JRE6环境即可。

我在windows下实验过,没有问题

linux下一般自带JDK环境, 只需要哪一个jar文件,就可以了。

这两个环境我都实验过。不过当时我用的是3.2版本。

都是用命令行编译运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为了支持到底,发一个完整的例子。

请注意在make之前要设置CLASSPATH环境变量

在C SHELL下面
setenv CLASSPATH .:<antlr.jar文件绝对路径>
其中$antlr是antlr.jar的绝对路径,我的设置是:
setenv CLASSPATH .:/usr/local/lib/java/antlr-3.2.jar

在Windows下请用 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
添加CLASSPATH变量,
设置其值为 .;<antlr.jar文件绝对路径>
注意windows是分号。

ANTLR实例

antlr.jar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真是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