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Xlinix ISE 13.1 的 Test Bench Waveform 問題

楼主(2011-03-15):
各位好:
目前下載了 Xilinx ISE 13.1 來做FPGA實習,
學校使用舊版 ISE 9.1 版,

有一個操作是 新增 Test Bench Waveform
可以自訂波形,並且模擬,

但我在13.1卻找不到此功能,請問13.1是沒有此功能嗎??謝謝

使用Verilog實作

楼主:
自己頂一下........

网友(2011-04-15):
是啊。我今天也装了这个软件,也没找到

网友:
中间那几个图片挂了,重传一下吧~

网友:
同问!可能是取消此功能了  添加verilog test fixture可以自动生成一段测试代码

网友:
XILINX在ISE11的时候已经明确表明要取消波形仿真功能,
所以楼主不用想了,以后的高版本都不会有了!

网友:
还是自己编码吧,习惯了很爽的,比波形方式好!

楼主:
原來是這樣啊 已經有明確表示了
那也就 杯具了@@
謝謝 解決我的問題

网友:
没有那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