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补偿电容

楼主(2011-03-15):
补偿电容是几个电容并联的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用一个电容呢?

网友:
我也同样不解

网友:
要看是什么材料做的电容,mos电容的容值随电压变化;
另外并联也有可能是为了option用的

网友(2011-04-16):
有可能运放有几个极限点需要避开吧!具体得看图

网友(2011-11-07):
求解啊啊啊啊

网友:
可能是调制补偿电容的大小,或者是对C进行tunning所用的,在或者工作不同的状态模式采用不同的补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