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rror: (vsim-SDF-3251) ....: Failed to find port 'u

楼主(2011-03-15):
各位大侠,我在用网表文件和SDF 文件在modelsim中作仿真时出现:Error: (vsim-SDF-3251) ..... Failed to find port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SDF反标时,是不是指定的模块错了。如SDF是顶层模块的,你指定到子模块去了,或则反过来。

楼主:
是不是在版图的时候没有加IO文件,就相当于没有端口,是不是一个原因啊?